紧急求救!机箱机柜如何实现IP56和通风散热的要求?

楼主(2013-09-06):
如题:机箱机柜如何实现IP56和通风散热的要求?

急寻答案,接到一个海边的项目,不知如何下手了,紧急求救。

网友A:
建一个标准机房,内装工业空调机

网友A:
或者采购带有空调的整体机柜

网友B:
国内销售的标准控制柜防护等级一般为IP55, 如果需要达到IP56,需要在电箱订制时做个人字形的防水结构,防水罩四周比电箱各宽50-100mm,在这个宽度内,朝下的部分开散热孔,风扇安装于电箱的上端,进风口开在电箱侧面或底部,加装防水外盖及过滤网组!  这样做在海边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高盐度会腐蚀电箱外壳,如果内部元件不是太多,可以考虑聚脂类的柜子,成本高点!

当然,有条件做个电房,配空调装标准电柜更好!

网友C:
做这个需要认证吗?????

网友D:
选用IP68柜体,安装电柜专用空调,线路连接全部采用IP68接插件连接,这样保证整个系统都可以达到IP68防护等级!

我们连防爆的控制系统都做了几十套(汽车生产厂的汽油加注系统等),IP等级高一些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