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错误

楼主(2013-09-06):
本人遇到编码器脉冲错误的问题,编码器本身无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PLC为松下FP-X C60T型;

编码器为光洋TRD-2T100B型采用两相输入;

变频器为松下VF100-0074K型。

控制小车左右运动出现小车停位不准确现象,PLC寄存器D90300读取的值计算与实际有误差,有时正常有时正偏差有时负偏差。

网友A:
你好像没有说编码器安装在哪里?主动轮?被动轮?电机屁股?波箱输出?

传动方式?丝杆传动?同步带传动?摩擦传动?齿轮齿条传动?

安装在主动轮会受到摩擦传动的影响。安装在被动轮会受到传动间隙的影响。安装在电机屁股会受到干扰影响。

你好像也没有说偏差多少?可能是干扰,可能是传动间隙,可能是程序错,可能是轮子不圆,可能是传动刚性。

楼主:
编码器安装在方箱输出轴尾部,用标准金属编码器联轴器连接,引线长约10米五芯屏蔽线并接地,同样有几台机正常。

网友A:
你觉得偏差不会发生在那个地方?

楼主:
可能是PLC布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