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13-09-06):
求教:各位大神,mcgs与智能仪表通信时,比方说  我有十个仪表,在设备窗口中我设置好了各个仪表的模块号,外接rs232转rs485转换器,在485通讯线上怎么区别对应的各个仪表。还有怎么设置pid运算,代码可否发一份给小弟,谢谢呀,394389567@qq.com,小弟不甚感激,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这个真有难度,期待高手出现 !

网友B:
你先做一个来通讯,如果成功了,你自己就悟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做一个来通讯,如果成功了,你自己就悟通了

clxsmart  你好,能给个详细 点的步骤么 ,谢谢啦

网友B:
你确认这个智能仪表是MCGS支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这个智能仪表是MCGS支持的吗

嗯  是的  宇电的二次仪表  AI-808,能否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B:
直接加驱动,PID需要自己写脚本去实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驱动,PID需要自己写脚本去实现的吧

clxsmart  能否给我一个脚本程序做一下参考,谢谢啦

网友(2014-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直接加驱动,PID需...

 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C(2017-09-1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