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步进

楼主(2013-09-06):
用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改怎样控制,要求是,先前进一段距离,再大概一秒停顿一次,重复二十次,在返回。该如何做呢、?

新手写程序,很多小白问题,不要喷

网友A:
好像用到定时器吧;

你这样的步骤很详细了,程序一步一步实现;

建议:自己动手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到定时器吧;你这样的步骤很详细了,程序一步一步实...

想用到,循环指令,不会用,在动手了

网友B:
叙述不是很清楚,定长运动完成后每次只停顿一秒?然后重复20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叙述不是很清楚,定长运动完成后每次只停顿一秒?然后重复...

恩,就是一节一节的来工作,前进一点,停下来,让气缸工作大概一秒钟,再前进一点,一直重复。大概20次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