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

楼主(2013-09-06):
大家好,请问用QD75P4做两轴的直线插补控制,JOG和回原点是正常的,在定位运行时插补轴不走(模块上的轴运行指示灯是亮了的),为什么?(主轴是伺服,插补轴是步进驱动器)。谢谢!

网友A:
定位数据给了吗?看看JOG 正反有没有 防止接错线

楼主:
 你好!JOG和回原点是正常的,定位运行时模块上的两个轴运行信号灯也亮,监视模块时模块输出正常呀,就是机械不走。请问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