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与昆仑通态

楼主(2013-09-06):
台达 EH2系列的PLC通过COM2 rs485 与昆仑通态通讯时,反应慢几秒。有可能是我组态的变量太多,因为当我删掉大部分变量时就可以正常通讯。。当我用WPLSOFT里的通讯向导把PLC的波特率改成19200,而触摸屏还是 9600时 也能正常通讯,把触摸屏改成19200后反而通讯断了

请问您这是什么情况?PLC的波特率改成功了吗?

通过改波特率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网友A:
波特率不一样都能通讯

厉害了

网友B:
用WPLSOFT里的通讯向导把PLC的波特率改成19200后必须断电再次上电,或者PLC停止运行后再RUN,这样新的波特率才能起作用。

网友C:
你PLC里的波特率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PLC里的波特率没有设置对

那您能告诉我怎么设置PLC的波特率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PLSOFT里的通讯向导把PLC的波特率改成192...

我改好以后断电再上电 D1120又恢复到默认值了 也就是9600的波特率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D:
不同波特率肯定不能通讯的,反应太慢,主要是组态问题,或者你的线路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WPLSOFT里的通讯向导把PLC的波特率改成192...

网友F:
通讯格式需要保持才能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WPLSOFT里的通讯向导...

 就要检查你的程序了。台达的dvp系列,通讯格式写到D1120里面后,还要SET M1120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