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CP1E PID手自动切换不扰动,求助PID调节方法

楼主(2013-09-06):
各位大侠。请帮忙下,PID调节的无扰动,怎么模拟关联输出量和输入量。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需要找个模拟量输入吧;

可以找个可调电阻作为变化电流;

网友B:
输入量是开关、输出量用指示灯

模拟输出用显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