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如何同步工作!求救!

楼主(2013-09-06):
一台变频调定频率!另一台又调定频率!之后如何可以按比例相应提频同减频!求救!高手帮忙!

网友A:
上一台的频率模似量输出,下一台接频率来源为上一台的模似量,就变频上就有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台的频率模似量输出,下一台接频率来源为上一台的模似...

 我想要的是按比例上升同下降!例如是前一个变频是20后一个是40。。。这样1/2的比例上升同下降!比如20 下降5赫兹就是15,而40就下降10赫兹就是30这样!不是前升5赫兹后就升5赫兹!重点是按比例上升同下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一台的频率模似量输出,下一台接频率来源为上一台的模似...

再设定比例系数即可,很多同步器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C:
通信起来就解决了吧、、、、

网友D: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台为主令,另一台取其模拟量的输出做信号源,通过调节主令变频器内的信号输出量进行同步比例调节

网友E:
支持楼上的,两个变频器的速度输入模拟控制信号来自于同一模拟电压输入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