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RK40RGN-CF直线式电机

楼主(2013-09-06):
请问大家使用过直线式电机吗?型号如上功率40瓦,能否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A:
STOBER STOBER减速机

上海祥树欧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优价销售STOBER减速机,欢迎广大客户前来讯购!

型号范围:DS 5008-5450

功率范围 0.75-45KW

输入电压三相50HZ  400V +32% -50%

额定电流 1.5-60A输出电压 3* 0V-输入电压输出频率0-400HZ.

四种不同的电机控制方式:VC = 带速度反馈的高动态矢量控制;SLVC = 电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V/f = 电机变频控制;Servo =同步伺服电机控制.

1)  既可驱动交流异步电机,又可控制同步伺服电机

2)  一台驱动器可交替控制多达4个伺服轴

3)  定位控制/转台控制/主一从同步控制/步进电机模拟

4)  数字式绝对值编码器(EnDat,SSI)和增量编码器(TTL,HTL)接口

5)  RS-232串口,使用USS协议

6)  提供选项板,用于通讯功能和端子扩展

7)  超大容量电源,加速电流高达250%,足以保证操作的可靠性

8)  POSITool Windows软件

9)  Paramodul,插拔式存储模块,用来存储程序数据。

型号:MDS5008/L MDS5015/L MDS5040/L MDS5075/L MDS5110/L MDS5150/L……

STOBER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