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工程节点没有可用数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06):
Webaccess工程节点没有可用数据的解决方法

现象:
工程节点没有可用数据,首先请配置工程节点。

原因:
可能是客户端插件和工程节点的版本不一致。

解决方法:
1. 卸载客户端,然后重新在浏览器中下载并安装客户端,如果重新安装客户端也不能解决问题,请执行以下检查。

2. 检查以下两个文件:
    a) 客户端电脑上 C:\WebAccess\Client\ 目录是否有一个扩展名为 dpj 的文件,且文件名称为工程节点的名称,如果有,用记事本程序打开这个文件(这是个文本文件),正确的dpj文件中应该保存了工程节点的IP地址,监控节点的IP地址,监控节点的名称等内容。
b) 工程节点电脑上 C:\Inetpub\wwwroot\broadweb\ 目录下也应该有一个扩展名为 dpj 的文件,且文件名称为工程节点的名称,用记事本程序打开,其内容同上。如果 dpj 文件内容不正确,那么删除这两个文件,执行以下检查。

3.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Internet 信息服务,然后在 “Internet 信息服务” 窗口中,定位到‘默认网站’,点鼠标右键,选择“属性”,然后在弹出的“默认网站属性”对话框中,激活“HTTP头”标签,按“文件类型”按钮,检查是否存在一个扩展名为‘dpj’,内容类型为‘text/plain’ 的文件类型,如不存在,则需按“新类型”按钮,新建这样一个文件类型。

4. 如果第2步不存在dpj文件,或者已按第3步重建了dpj文件类型并已删除了错误的dpj文件,需要用浏览器登录工程管理,打开到监控节点属性页面,此时WebAccess会建立这个工程的dpj文件。作为验证,建立完毕dpj后,再用浏览器登录如下地址:http://工程节点IP/Broadweb/工程节点名称.dpj,浏览器中应该显示正确的dpj文件的内容。
以上步骤完成后,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注:如果客户端版本太旧,比如2007,2008或者更早的版本,可能无法在 Windows7 上正确运行,请升级Web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