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USS库命令控制MM440变频器怎么调速??

楼主(2013-09-06):
S7-200用USS库命令控制MM440变频器,能否在电机不停的情况如实现速度改变,用哪条命令.如果需改变 变频器参数,是改变哪个参数号(请不要让我去查参考手册,因为我查过,还是不知道用哪条命令,修改哪个参数.请大虾指点!!!!

网友A:
USS 协议是西门子的内部协议,在西门子PLC与其变频器之间通讯直接调用Uss通讯库块即可,块儿上面有启动,停止,急停,速度给定等,直接用就行了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B:
你看的什么资料?西门子网站的资料讲的不能再清楚了。不会找资料查资料怎么行,没人给你现成的。

参考《Micro′n Power》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136

如果这都还看不懂,真的没人帮得了了。

用USS_INI 和USS_CTRL,就可以实现基本调速和启动停止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什么资料?西门子网站的资料讲的不能再清楚了。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S 协议是西门子的内部协议,在西门子PLC与其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