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与触摸屏

楼主(2013-09-06):
在触摸屏上去点动伺服会出现过载的情况,出现错误。触摸屏按钮一一对应的

用电脑控制调试程序的时候,没有问题,伺服正常工作(都是连接到设备上面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一下:

        触摸屏的地址和上位机地址是同一个地址吗?

网友B:
看不到你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触摸屏的地址和上位机地址是同一...

是同一的,搞了一下午知道什么问题了,是触摸屏太水了,要按对力度和点,(温柔的,真的很柔,按多少次都没有问题,如果学平时那样随随便便的按,没几下就挂了)不然就会出现我所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你的程序,不知道怎么帮你

搞好了,情况在楼下回复了,谢谢。sb老板,买水货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