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3-09-06):
线号是不是有点长了呢?

猜猜啥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A:
前面三个接线孔A/B/C是故障常开常闭输出吧,咋没接尼

网友B:
台达变频器

网友C:
控制线号确实有点长,为了不影响观看字号可以把字号两端剪去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台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台迖。...

 貌似会VFD-M

网友F:
  上部半没有出来,这还真猜不出 !

网友G:
台达,见过的台达都是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