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控制单片机LPC11C24

楼主(2013-09-06):
我在单片机LPC11C24下编写了一个程序,通过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F或者A或者其他任意一个字符可以控制单片机上的一个LED的明暗,我现在想在mcgs上画一个按钮开关,通过该按钮开关来控制单片机led的明暗。

我的想法是先让mcgs和电脑连接起来,如果通过按钮可以让电脑串口调试助手也收到一个字符,我想是不是就可以使得单片机也通过串口接受到了。

前面我写过一个脚本程序,mcgs可以接受到电脑发送的数据,但是就是不能向电脑发送数据啊,求助啊,

网友A:
使用串口收发驱动即可,驱动可找技术支持要

楼主(2013-10-06):
引用 网友A:
使用串口收发驱动即可,驱动可找技术支持要

我找了这个驱动,但是我怎么试都只能够从电脑向触摸屏发送数据,不能由触摸屏向电脑发送数据,电脑怎么也接受不到数据,我想知道触摸屏向电脑发送数据的脚本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使用串口收发驱动即可,驱...

你用莫迪康的就可以

网友C:
 高人玩的东东呀,我们都不会,来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l98...

哦哦,好像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脚本程序。你知道怎么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l98...

我的想法是,直接用两个按钮来控制就可以了,一关一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写按钮下的脚本程序。大神,帮帮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