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怎么用U盘导出历史记录

楼主(2013-09-06):
MCGS屏怎么用U盘导出历史记录(看了函数de的!savedate(),一头雾水啊),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用!TransToUSB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TransToUSB函数

 没有错的

网友C:
这个要在工程里做相应的参数导出的!

网友A:
错哪了?我只是说用这个函数,当然是需要带参数的

网友D(2014-12-22):
引用 网友A:
错哪了?我只是说用这个函数,当然是需要带参数的

能给个实例吗

网友E(2015-10-12):
TransToUSB()函数为啥显示括号不配对,括号都是英文状态下输入的

网友F(2016-03-18):
引用 网友E:
TransToUSB()函数为啥显示括号不配对,括号都是英文状态下输入的

数据组要用“”才行,起始时间如果是具体时间也要用“”,后面的状态参数也要设定正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