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不显示啊

楼主(2013-09-06):
我的屏连接的是西门子plc,实时曲线构件,和历史曲线构件的曲线1,曲线2,曲线3,分别对应是plc的。设备0_读写VWB004。设备0_读写VWB010.设备0_读写VWB012.这三个数据寄存器都有数据,就是曲线不显示,不知何故啊。

网友A:
检查通讯。。。。。,,,,,

楼主:
通讯正常啊。数据显示都有。

网友B(2013-10-12):
不会是变量关联错了吧

网友C:
变量要连模拟量吧。。。。

网友D:
检查:1.是否建立关于三个变量存盘数据组,2对于历史曲线是否保存了数据组,可参照帮助中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