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宏指令IF语句的两个表述问题

楼主(2013-09-06):
下面两个语句:

正确,可以正常使用的语句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22, 1)

GetData(c, "DELTA DVP", D, 4000, 1)

if a>=2016 then

if c==100 then

b=1982

else

b=0

end if

end if

SetData(b, "DELTA DVP", D, 280, 1)

SetData(b, "DELTA DVP", D, 11999, 1)

end macro_command

不能正常使用,但是编译没有错误的语句: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22, 1)

GetData(c, "DELTA DVP", D, 4000, 1)

if a>=2016 and c==100 then

b=1982

else

b=0

end if

SetData(b, "DELTA DVP", D, 280, 1)

SetData(b, "DELTA DVP", D, 11999, 1)

end macro_command

大家试试这两个宏指令,是否有差异,不能正常使用的为什么编译没有错误?

楼主:
捧场的人都没有,郁闷?工控网,给我雄起来!

网友A:
if a>=2016 and c==100 then

关于上面的and,建议你查下宏指令手册,可不可以用and

或是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搞清楚那个else是属于那个if的。

假如要属于外层的,怎么编。要属于内层的,怎么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a>=2016 and c==100 then关...

威纶的宏指令手册上没有查到这个“与”表达语句。

网友C:
怎么不能正常使用呢?是什么现象?试试GetDataEX 和 SetDataEX

网友C:
if a>=2016 then

if c==100 then

a>=2016  并c不等于100时

b=0

if a>=2016 and c==100 then

a<2016  或者c不等于100时

b=0

网友D:
第一个宏指令,不能正确显示是您有个小小的误区,您定义了是三个变量,a,c的值有固定的来源,而b的值只有在if判断通过后有值,建议您在宏指令中加一句话,如下,结果就会OK。

short a,b,c

b=0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22, 1)

GetData(c, "DELTA DVP", D, 4000, 1)

if a>=2016 then

if c==100 then

b=1982

else

b=0

end if

end if

SetData(b, "DELTA DVP", D, 280, 1)

SetData(b, "DELTA DVP", D, 11999, 1)

网友E(2015-04-19):
楼上的   回答   受教了

网友F(2016-02-15):
受教了。

期待中。

期待中。

期待中。

网友G:
学习来了

学习来了

学习来了

学习来了

学习来了

网友H(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I(2019-08-07):
楼主威武啊好人平安哦

网友J(2019-12-04):
还能这样写if(表达式)后边直接又是if(表达式)然后才是 执行语句 最后再来个end if  ?威纶通里没有与或非 ,但可以开头来两句if的吗?我是新手 我也试试看

网友J:
else if 中的else 是可以省略的吗?

网友K(2020-02-20):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