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第一次要用工控机,求助啊!

楼主(2013-09-06):
我们做机械设备,现在有个单位订购我们4台机器。

要求:4台采用TCP/IP通讯,上位机用工控机,品牌没有写。要求工控机操作我们的四台机器。

从来没有接触过工控机的菜鸟求助大侠们了。

1.需要什么硬件?

2.我们用s7-200的PLC,四台机器可以直接通过TCP/IP连接工控机吗?

3.工控机价格大概多少?

4.工控机一般使用什么软件?wincc授权大概多少费用?

大侠们,赶紧帮忙啊。希望可以自己做成这次工程,那技术上又是一个进步!

网友A:
这个根据你们需要啊;

比较专业的可以咨询一下厂家;

软件当然可以随便装了;

网友B:
1.需要什么硬件?

_200要完成TCP/IP通讯每个CPU得扩展一个CP243-1以太网模块。

2.我们用s7-200的PLC,四台机器可以直接通过TCP/IP连接工控机吗?

——不能直接连接,需要1中的扩展功能模块。

3.工控机价格大概多少?

——看你选用那家品牌机。现在好的也得要6-7k。

4.工控机一般使用什么软件?wincc授权大概多少费用?

——组态软件很多,价格各异,控制器用的是200,建议选用WINCC。这个具体价格不好说,我也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需要什么硬件?_200要完成TCP/IP通讯每个C...

2.我们用s7-200的PLC,四台机器可以直接通过TCP/IP连接工控机吗?

——不能直接连接,需要1中的扩展功能模块。

每一台上面已经挂了CP243-1模块,还需要扩展模块吗?挂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需要什么硬件?_20...

不知道机器与工控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如果距离较远的话,单台直连方案不好,可能还需要交换机(但交换机的供电又是个问题)

如果4台机器距离较近,可以将4台机器先与带1个光口,4~6个电口的交换机相连,然后通过光纤连到工控机所在的房间后,再通过一个带1个光口,4~6个电口的交换机,这个交换机的电口分别于4台工控机相连即可。

网友D:
可以将4台机器先与带1个光口,4~6个电口的交换机相连,然后通过光纤连到工控机所在的房间后,再通过一个带1个光口,4~6个电口的交换机,这个交换机的电口分别于4台工控机相连即可。

此方案表示不错

网友E:
领域兄  采购找我啊

网友F:
我就见过一点点。。。。是226通过cp243-1  与研华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4台机器先与带1个光口,4~6个电口的交换机相连...

 问题是,工控机只要一台,机器有四台,需要什么硬件,除了243模块外。

另外,普通网线最远距离可以达多少?

网友G:
楼上说的都很清晰了。

第一个问题你做设备的应该详细了解你客户要求,硬件你已经是plc控制了,上位机作用你要清晰做什么,这些都和你设备直接相关。

plc也好,工控机也好,软件,这些都是最简单的。

工控机主流的西门子PC547E 6000左右,研华610H 5500左右,wincc也好,组态王也好,一般你这样项目都不会用正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4台机器先与带1个...

 网线---以太网的,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一般使用工控机,组态软件和通讯模块之类的东东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基本已经了解。

1.PLC挂以太网模块

2.工控机价格

3.软件配置,考虑组态王,通过OPC.

楼主:
还有补充的么?没有就结贴了

网友J:
一般好点的网线100米左右没问题的   工控机的话配置不需要太高的   E5400cpu正常够用了

网友K(2014-01-06):
引用 网友B:
1.需要什么硬件?_200要完成TCP/IP通讯每个C...

网友L(2016-03-02):
也就是说如果只有1台PLC,自带以太网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与工控机连了,不需要其他的模块,工控机做组态就行?

引用 网友B:
1.需要什么硬件?_200要完成TCP/IP通讯每个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