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3-09-06):
我的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但是step7中的硬件组态找不到我的变频器,原来是液压马。

参数设置如下,

第一步回复出厂设置

第二部设置电机的基本参数

p060=3,p71=540,p95=10,p100=1,p101=380,p102=9.2A,p104=0.84,p107=50,p108=1420,p368=0,p918.02=17,p370=1,p060=0

第三部系统参数

p60=5,p130=0.p330=0,p350---p354,p060=1,

第四部,通讯参数

控制字 p554.2=3100,p555.2=3101,p558.2=3102,p561.2=3103,p565.2=3107,p568.1=3108,569.2=3109

p443=3002

状态字p734.1=0032,734.2=148,734.3=22

端子输出参数7号端子本地远程切换590=18

1,现在问题是step7中根本就不能识别我的变频器,我的变频器是挂在最后一个profibus上,头子在ON的位置,请问我的参数设置的还有问题啊?

2,再就是为啥变频器24v电源关闭后重新上电,我的通讯参数就都没有了呢?

各位大侠急啊,帮帮小弟吧

楼主:
小弟我在线等回复啊,第一次搞,真是不懂啊

网友A:
找个变频器的GSD文件,然后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变频器的GSD文件,然后你再试试。

明天准备下载一个新的gsd试试,机组是08年建造的,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只能是明天试试,谢谢了大侠,再就是为啥24v电源一掉,我的参数就没有了呢,再就是我的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B:
先确定硬件组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硬件组态没问题

那为啥我的24v电源关闭后再重新上电,参数就会没有了呢??小弟我急啊,求求各位大侠了

楼主(2019-12-19):
我是刷积分的

网友C(2022-10-12):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硬件组态没问题



你们现在还有…6SE70在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