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风扇是开到高档费电还是低档费电?

楼主(2013-09-06):
风扇是开到低档费电还是高档费电?

网友A:
当然是开高档费电了  。

网友B:
凉快才是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凉快才是道理;                    ...

网友D:
这要看是什么原理调速了,电阻减压的肯定费电

如果是带抽头变压的不费电

可控硅调压也不费电

通过改变电抗大小的也不费电

网友E:
一般都是抽头变压的

网友F:
能量守恒定律,肯定是高档费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量守恒定律,肯定是高档费电了。

网友H:
还真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对这个有疑问:收音机音量小费电池还是音量大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真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对这个有疑问:收音机音量小费电池...

 这个肯定是 音量大费电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秦君_1  还真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对这...

网友J:
高档吧, 电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档吧, 电功率大

 能详细分析说明一下吗

网友K:
从风机转速与功率分析:风机高速档转速快低速档转速慢,而风扇叶片的耗用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从此点来说高档位耗用功率大,既然功率大自然电流大;再依据能量守恒定律分析,风扇耗电包含电机电阻耗损和主轴风扇叶片输出功率,由前面分析结果自然得出高档位耗电多

网友L:
这“费”是白费还是花费的意思啊?

好像上面反映都是花费的意识吧。

如果是花费,就不用谈了。大家都没有异议的了。

存在谈的空间,只有是白费的意思了。

所以我感觉楼主是指“白费:的意思。

网友L:
楼主您说我说对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费”是白费还是花费的意思啊?好像上面反映都是花费的...

 你是中文系的吧  要不就是哲学系的

网友N:
这和厨房的抽油烟机高挡费电还是低挡费电是一码子事

网友O:
这要看高抵挡的效率。

网友P:
什么时候了讨论这个问题?我的风扇都收起20天了。

电风扇多数采用串电感调速,少数有双向可控硅调压调速。低速能省电,不过省不多,不是按产生风量的比例省的,低速时扇叶的效率降低。

网友Q:
开着就费电。。。。

网友R:
当然是高档费电啊 高档功率高啊

网友S:
高档费电,,,,,,,,,,,,,,,

网友T:
能量守恒定律,肯定是高档费电了

网友U(2013-12-28):
高档功率大些,自然也就费电些。但高档效率明显高于低档运转,凉快了就会关掉电源。低档运行电风扇,人体舒适度好,时间运行比较长。但比高档省电。其实都一样子。主要考虑人体舒适度。

网友V:
引用 网友H:

还真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对这个有疑问:收音机音量小费电池还是音量大废电池。

1、如果是甲类放大器, 音量小费电池!音量大省电池!

2、如果是乙类或甲乙类放大器,音量大费电池!音量小省电池!

网友V:
风扇是开到低档费电还是高档费电?

1、高档费电,总功率大,产出大,效率高;

2、低档省电,总功率小,产出小,效率低;

3、同意今生缘的观点,与调速方式有关:

1)电阻调速,效率低;

2)电感调速,效率高;

3)可控硅调速效率较电感调速效率低!电机运行效率低!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能量守恒定律,肯定是高档费电...

网友X:
祝福楼主工作顺利,事事顺心!

网友Y(2014-11-22):
绝对高档位费电啊,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