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路,带加热功能的湿度传感器有地方买吗?

楼主(2013-09-06):
小弟目前有个高湿度环境的湿度测量要做,环境会凝露。HS1101LF的似乎用在这样环境上有问题。芬兰维萨拉有的HUMICAP180R传感器有带加热功能的,E+E的HMC1也有,网络上怎么都没有卖这些元件的呢,卖的都是些变送器,求大侠指点一下这种会凝露的环境,要用什么湿度传感器呢?这些传感器的怎么连个购买渠道都没有?

网友A:
带加热功能,测量的湿度还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加热功能,测量的湿度还准确吗?

 可以做到准确,芬兰维萨拉就有这种产品。需要配置安装在与湿度探头相同测量环境的单独温度探头,相对湿度可利用露点值和来自其它温度探头的温度值计算得出。

网友B:
没有见过呢

网友C:
湿度传感器就是湿度传感器,加热器就是加热器,控制器就是控制器。

三者是分开的,最好别靠得太近,不然你的检测会有很大偏差。

这就相当于是检测元件、控制器、执行元件三部分组成的经典控制理论。

下面有图供参考

网友D:
全球最好的湿度传感器也就是维萨拉了。

网友E:
当传感器处于检测环境一定时间,传感器自身温度和环境温度相同de的情况下,就不应该会结露,结露说明湿度已达到露点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