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和屏通的通讯

楼主(2013-09-06):
师傅们能帮我举个西门子200和屏通之间编程的例子吗,晚辈正在学习触控大师,需要触控大师和PLC的程序的例子学习,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PLC和屏的通信不是很复杂的;只要用心,看简单的;

  主要是屏和PLC的两者通信接口设置对应就行了;不知道你的设备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会做PLC,其实屏这块基本没有什么难点,只要通讯上,然后对应PLC里的变量地址,可以起到监控或控制的目的,一般来说就可以了。

网友C:
通讯上以后也就是 地址对应,然后把软件的 使用掌握熟练。

网友D:
西门子200和屏通之间编程的例子

首先西门子200大家都熟悉,

关键是需要知道你的屏“触控大师”支持哪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