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浙大中控DCS系统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06):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个执行机构在电脑上不能操作,但是我们去现场用手操器去试的时候,执行机构可以动作,然后怀疑是线路,就把线路的插头插到隔壁的执行机构去试,结果可以动作了,电脑就可以操作了,线路问题也排除了。又怀疑是DCS控制卡件的问题,又换了卡件,还是一样结果。把组态文件发给代理商,代理商说检查后组态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去查了,这两天头疼死了,求各位师傅帮帮我,小弟感激不尽,谢谢了

网友A:
应该还是组态的问题,再仔细查一下组态。

网友B:
你用隔壁的执行机构的那个线查过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隔壁的执行机构的那个线查过来试一下

 隔壁的那台线不够长,现在周末了,等星期一的时候我去重新做一个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组态的问题,再仔细查一下组态。

 组态一直没动过,发给厂家,厂家也说没问题。我也没办法了,倒是前几天那两块主控卡的电池发霉了,我换了电池,还有网线的水晶头坏了,我重新夹了个,但是测试后网线是没问题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弱电行业不好做,不知道你所检查的顺序情况,不能盲目。这样很累。

1:如果没有在断电突然的情况下,不再首选范围。

2:你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控制的继电器的触点是否好的。电缆是否断线。

3:以上如果全没有问题,查看一下PID控制回路,P/I/D。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D(2013-10-25):
通讯什么都是正常的吗?·

网友E(2017-05-29):
     执行机构是电动执行机构吗?如果是,1、其阀位反馈不正常会导致无法操作,即执行机构不能接受你的阀位输出信号(无论是手动模式还是自动模式)。 2、阀位反馈信号“地”与DCS“地”不是等电位,也会导致无法操作,即执行机构不能接受你的阀位输出信号(无论是手动模式还是自动模式)。在阀位反馈信号与DCS输入通道间加一块信号隔离器就可以。

网友F(2026-02-21):
我们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原因是工程站安装的win7sp1系统,经过工作人员指导后我们给windows系统打了个什么补丁,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G:
重新下载程序到主控卡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