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PLC控制10台电机,按信号采集的时间以此启动停止。

楼主(2013-09-07):
我想用PLC控制10台电机,按信号采集的时间以此启动(前面启动的停止了后面的在启动),如此往返。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写得太宽太自由,实在不好下手

我想知道的是,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是的,我现在用三菱F2nPLC 控制10台电机,每个电机有1个光电采集信号,每个电机启动条件就是要等前面的电机停止了后面的才能启动。启动的顺序是以采集的信号时间,早的的先启动,不过是有时这台电机的动作还没有完成,后面的信号就有好几个在那等着,都有信号就不知道那个先采集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写得太宽太自由,实在不好下手我想知道的是,你...

 是的,我现在用三菱F2nPLC 控制10台电机,每个电机有1个光电采集信号,每个电机启动条件就是要等前面的电机停止了后面的才能启动。启动的顺序是以采集的信号时间,早的的先启动,不过是有时这台电机的动作还没有完成,后面的信号就有好几个在那等着,都有信号就不知道那个先采集到的了。

网友B:
 菜鸟回答:试试按顺序依次隔离后面的信号,再依次开启。

网友C:
还是需要说明白一点,感觉楼主说的含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菜鸟回答:试试按顺序依次隔离后面的信号,再依次开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菜鸟回答:试试按顺序...

如何依顺序依次隔离后面的几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