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多个PID

楼主(2013-09-07):
先编了一个程序,是CJ2M的,需要用到6个PID,可是后面两个PID不好用,请老师指教

网友A:
不好用是什么意思?

你是用PID指令吗?

楼主:
后面两个PID指令输出一直是零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合适,你把周期改大一些试试!

网友(2019-08-25):
为什么我这边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C(2019-12-31):
比较可靠的程序

网友C:
后面两个PID指令输出一直是零,说明意思

网友D(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