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10台电机,以采集的信号以此启动

楼主(2013-09-07):
我想用PLC控制10台电机,每台电机有1个光电开关采集信号,电机的启动以信号采集的时间以此启动(每次启动必须等前面启动的电机停止后在启动)以此往返。补充信号有时多个光电采集到。

网友A:
您可以维护一个10个成员队列结构,这样你可以依次让电机启动,同时您还需要维护一个信号处理的结构,以确保当多个信号同时进入时对他们排序并送入队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维护一个10个成员队列结构,这样你可以依次让电机...

 我对PLC 不太在行,只能梯形图。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yuanle  您可以维护一个10个成...

只要支持变址(间接寻址)的梯形图都可以写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能不能给写个梯形图呀,实在是等着急用,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设备已经在客户手上了,才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备已经在客户手上了,才编程?

 是的,以前就是按照固定顺序走的,到了这里设备改了,前面的设备有时延迟,所以我这里的动作也跟着等着,就造成,信号有多个采集到。

网友C:
试试SFWR和SFRD指令

网友D(2013-10-16):
用顺控指令,光电的传感器可能不行

网友E:
安全考虑,建议以上一台电动机的接触器合闸信号(常开点)作为下一台启动电动机的信号的一个条件。

网友F:
这里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如何停止前面的电机(必须用下降沿LDF)?然后碰到光电开关,启动后面的电机;当第10台电机停止后,再启动第1台电机。

网友G:
你这个是不是滚筒线啊,我最近刚做了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