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码器的联接和程序咋写?

楼主(2013-09-07):
我想控制一台电机的正反转的行程,外部信X1号到了,电机正转到达指定位置1编码器输出信号电机减速,到达指定位置2编码器输出信号电机停止,外部信号X2到了编码器输出信号电机反转回到指定位置3减速,回到指定位置4(原位)编码器输出信号电机停止。就这样一个周期。求教一下,谢谢

网友A:
200的有例子,你先看看,然后仿照着做

网友B:
先搞清楚你用的仕么信号的编码器?  然后根据信号 选型,有的信号要加模块。

程序比较简单哦

网友C:
理解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和引脚信号特点         做这个接线盒编程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