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 指点

楼主(2013-09-07):
  日立WJ200的变频器报警 电压低,  神马情况  求助,,    谢谢!!!

网友A:
测量一下你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那就看一下变频器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你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那就看一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