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为什么机器一超负荷就有一个电表停止跳动,在不超负荷的情况下正常跳动。

楼主(2013-09-07):
机器是30Kw的,有点超负荷,在没满载的情况下一切正常,如果超负荷了就有一个电表停止跳动。其他两个电表就跳的比平常快很多。

楼主:
请了好多师傅来帮我看都没解决。

网友A:
楼主能详细说说吗?30kw的机器为什么要用3块表测电度?为啥有时过载?

网友B:
   三块三相表?难道机器带了其他负荷,有分支电路?如是这样,“超负荷了就有一个电表停止跳动”,有可能这一分支没有负荷,所以表停转,总负荷加到其它两条线路,这两个支路的电表承担了原先三个支路的负荷,所以“其他两个电表就跳的比平常快很多”。

网友C:
楼主说的还不够详细

网友D:
是不是3相4线的电能表,主线通过互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块三相表?难道机器带了其他负荷,有分支电路?...

 是三相电我采用的是互感器的电表,在没满负荷的情况下跳转都正常。满负荷有一个表就会跳的很慢几乎停止。这正常吗,对电表刻度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三块三相表?难道机器带...

    通常一台机器只要一块三相表或三块单相表就可计量,你这三块表是单相还是三相?没搞清计量点分布状况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