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的ERROR常亮求助

楼主(2013-09-07):
三菱A系列PLC的ERROR常亮,RUN可以正常运行。PLC诊断没有错误,D9008和9091都为0.ERROR可以复掉但运行一会后又会亮起,请问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着手查?

网友A:
应该属于轻微异常,例如电池电量不足等异常

如果是电池不足请立刻处理,否则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