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3-09-07):
各位好,e1000.3.7千瓦变频上电继电器25135吸合,但是无显示,3842供电正常,24v只有17v,各电容没有坏的形象。请各位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重点还是在电源上吧!

网友B:
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24V电压低。其他几路的输出是不是也低?如果都低的话!看看3842的反馈电路吧!

网友C:
能否运行?看看面板、面板连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D:
上电不显示,肯定是电源板不工作了,具体原因得差了

网友D:
操作器的电源来自控制电路板,控制电路板的电源来自栅极电路板,栅极电路板的电源来自直流中间回路。

一般而言,操作器不显示,说明直流中间回路没电,也即整流单元没工作

网友E:
17V控制电源不正常。24v±10%才行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电不显示,肯定是电源板不工作了,具体原因得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操作器的电源来自控制电路板,控制电路板的电源来自栅极电...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是新手请问最有可能坏的地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24V电压低。其他几路的输出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坏了呢?

楼主:
修好了,更换3842b

楼主(2020-07-08):
今天又碰到一台上电无显示,继电器不断吸合放开,更换3842和小电容都没用,故障依然,3842不起振,供电在11/15伏跳动,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G(2020-12-04):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碰到一台上电无显示,继电器不断吸合放开,更换3842和小电容都没用,故障依然,3842不起振,供电在11/15伏跳动,请各位老师指点!

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