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陶瓷阀门寿命的方法

楼主(2013-09-07):
       陶瓷阀门最初采用两片式结构,为了阀门的结构更加合理,改成了现在常用的三片式结构,这种结构由于具有双阀座,因此还具有双重密封的特性。同时,在选用陶瓷球阀的时候注意选择有斜面过渡设计的阀门,这样的调节阀能够减小流体的冲击。下面亚洲流体网与你分享陶瓷阀门延长寿命的办法。

    一、清洗管道延长寿命

     管路中的焊渣、铁锈、 凝固的渣子,铁丝,布条等在节流口、圆弧抛光机导向部位造成堵塞或卡死使阀芯碎裂,经常发生于新投运系统和大修后投运初期。这是最常见的故障。遇此情况,必须卸开进行清洗,除掉渣物,如密封面受到损伤还应研磨;同时将底塞打开,以冲掉渣物,并对管路进行冲洗。投运前,让调节阀全开,让介质流动一段时间后再纳入正常运行。

    二、增大开度工作延长寿命

    在开始使用陶瓷调节阀时尽量在最大开度上工作,如80%。这样,管道内最初的杂质的冲蚀,磨损等破坏发生在阀芯受损部分以外的地方,清除了管路中的杂质后,再把调节阀的开度调节到正常开度稍大的地方,随着流体对阀芯的破坏,流量增加,圆弧抛光机相应减小开度,这样不断破坏,逐步关闭,使整个阀芯全部充分利用,直到阀芯根部及密封面破坏,不能使用为止。

     三、增大口径提高寿命

      我们通过CV值计算公式,计算出正确的CV从而选择适合适的阀门口径。在相同流量的情况下,阀门口径越小,流体的流速越快,介质对阀芯和密封件的冲蚀也就越厉害。建议用户在能够开度自由调节的范围内,适当增大阀门的口径,从而起到减小磨损的作用。

     四、改变圆弧抛光机结构提高寿命

    陶瓷调节阀最初采用两片式结构,为了阀门的结构更加合理,改成了现在常用的三片式结构,这种结构由于具有双阀座,因此还具有双重密封的特性。同时,在选用陶瓷球阀的时候注意选择有斜面过渡设计的阀门,这样的调节阀能够减小流体的冲击。

    五、转移破坏位置提高寿命把破坏严重的地方转移到次要位置,以保护阀芯阀座的密封面和节流面。通常陶瓷球阀 冲蚀最严重的,流体速度最快的地方是流体进口的下方部位,针对现在陶瓷球阀三片式结构,可以将球芯换向使用,这样的话一个球芯可以在进口处使用四次,使阀门的寿命延长4倍。

合理使用陶瓷阀门 ,最大限度对其进行维护保养,延长其使用寿命,是使用陶瓷阀门的首要问题。

网友A:
陶瓷阀芯相比塑料阀芯,寿命已经是很大程度延长啦!

网友B:
楼主也是研究,流体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