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库

楼主(2013-09-07):
请教各位大侠,通用版MCGS的存盘数据库里的数据能更改吗?怎么使数据库不能更改?

网友A: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

数据组设置为定时存盘,存盘数据应该是保存在Access文件里吧,可Access文件可以手动打开并且修改里面的数据。工程要求不可以人为或者手动打开Access数据库并且修改数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加密码设置权限

楼主:
哦,系统本身就是能打开修改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