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指令表

楼主(2013-09-07):
西门子S7-200指令表

特殊存储区位

SM0.0 始终接通 SM1.0 操作结果 = 0
SM0.1 首次扫描 SM1.1 溢出或非法数值
SM0.2 保持数据丢失 SM1.2 负数结果
SM0.3 上电 SM1.3 除以 0
SM0.4 30 秒关断/30 秒接通 SM1.4 表格已满
SM0.5 0.5 秒关断/0.5 秒接通 SM1.5 表格为空
SM0.6 关断1次扫描/接通1次扫描 SM1.6 BCD 至二进制转换错误
SM0.7 RUN(运行)开关位置 SM1.7 ASCII 至十六进制转换错误

按优先级别顺序排列的中断事件

事件号码 中断说明 优先级别群组 在群组中的优先级别
8 端口 0:接收字符 通信(最高) 0
9 端口 0:发送完成  0
23 端口 0:接收信息完成  0
24 端口 1:接收信息完成  1
25 端口 1:接收字符  1
26 端口 1:发送完成  1
19 PTO 0 完成中断 离散量(中等) 0
20 PTO 1 完成中断  1
0 I0.0,上升沿  2
2 I0.1,上升沿  3
4 I0.2,上升沿  4
6 I0.3,上升沿  5
1 I0.0,下降沿  6
3 I0.1,下降沿  7
5 I0.2,下降沿  8
7 I0.3,下降沿  9
12 HSC0 CV=PV(当前值 = 预设值)  10
27 HSC0 方向改变  11
28 HSC0 外部复位  12
13 HSC1 CV=PV(当前值 = 预设值)  13
14 HSC1方向输入改变  14
15 HSC1外部复位  15
16 HSC2 CV=PV   16
17 HSC2方向改变  17
18 HSC2外部复位  18
32 HSC3 CV=PV(当前值 = 预设值)  19
29 HSC4 CV=PV(当前值 = 预设值)  20
30 HSC4方向改变  21
31 HSC4外部复位  22
33 HSC5 CV=PV(当前值 = 预设值)  23
10 定时中断 0 定时(最低) 0
11 定时中断 1  1
21 定时器 T32 CT=PT 中断  2
22 定时器 T96 CT=PT 中断  3

存储区范围和特性

说明 CPU 221 CPU 222 CPU 224 CPU 226
用户程序大小 4K 字节 4K 字节   8K 字节  V 1.22, V2.0
12K 字节  XP    8K 字节  V 1.2316K 字节  XM, V2.0
用户数据大小 2K 字节 2K 字节   5K 字节  V 1.22  8K 字节  V 2.010K 字节  XP   5K 字节  V 1.2310K 字节  XM, V2.0
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 I0.0 至 I15.7 I0.0 至 I15.7 I0.0 至 I15.7 I0.0 至 I15.7
输出过程映像寄存器 Q0.0 至 Q15.7 Q0.0 至 Q15.7 Q0.0 至 Q15.7 Q0.0 至 Q15.7
模拟量输入(仅限读取) -- AIW0 至 AIW30 AIW0 至 AIW62 AIW0 至 AIW62
模拟量输出(仅限写入) -- AQW0 至 AQW30 AQW0 至 AQW62 AQW0 至 AQW62
变量存储区(V) VB0 至 VB2047 VB0 至 VB2047 VB0 至 VB5119    V 1.22VB0 至 VB8119    V 2.0VB0 至 VB10239  XP   VB0 至 VB5119    V 1.23VB0 至 VB10239  XM, V 2.0
局部变量存储区(L) LB0 至 LB59 LB0 至 LB59 LB0 至 LB59 LB0 至 LB59
位存储区(M) M0.0 至 M31.7 M0.0 至 M31.7 M0.0 至 M31.7 M0.0 至 M31.7
特殊存储区(SM) 仅限读取 SM0.0 至 SM179.7SM0.0 至 SM29.7 SM0.0 至 SM299.7SM0.0 至 SM29.7 SM0.0 至 SM549.7SM0.0 至 SM29.7 SM0.0 至 SM549.7SM0.0 至 SM29.7
定时器有记忆接通延时 1 毫秒 10 毫秒
 100 毫秒
接通/关断延时 1 毫秒 10 毫秒
 100 毫秒 256 (T0 至 T255)T0、T64T1 至 T4,和
T65 至 T68T5 至 T31,和
T69 至 T95T32、T96T33 至 T36,和
T97 至 T100T37 至 T63,和
T101 至 T255 256 (T0 至 T255)T0、T64T1 至 T4,和
T65 至 T68T5 至 T31,和
T69 至 T95T32、T96T33 至 T36,和
T97 至 T100T37 至 T63,和
T101 至 T255 256 (T0 至 T255)T0、T64T1 至 T4,和
T65 至 T68T5 至 T31,和
T69 至 T95T32、T96T33 至 T36,和
T97 至 T100T37 至 T63,和
T101 至 T255 256 (T0 至 T255)T0、T64T1 至 T4,和
T65 至 T68T5 至 T31,和
T69 至 T95T32、T96T33 至 T36,和
T97 至 T100T37 至 T63,和
T101 至 T255
计数器 C0 至 C255 C0 至 C255 C0至C255 C0至C255
高速计数器 HC0,HC3,HC4 和 HC5 HC0,HC3,HC4 和 HC5 HC0 至 HC5 HC0 至 HC5
顺序控制继电器(S) S0.0 至 S31.7 S0.0 至 S31.7 S0.0 至 S31.7 S0.0 至 S31.7
累加寄存器 AC0 至 AC3 AC0 至 AC3 AC0 至 AC3 AC0 至 AC3
跳转/标签 0 至 255 0 至 255 0 至 255 0 至 255
调用/子程序 0 至 63 0 至 63 0  to  63
0 至 127  XP 0 至 63    V 1.230 至 127  XM, V 2.0
中断程序 0 至 127 0 至 127 0 至 127 0 至 127
上升/下降沿跳变 256 256 256 256
PID 回路 0 至 7 0 至 7 0 至 7 0 至 7
端口 端口 0 端口 0 Port  0Port 0, Port 1  XP 端口0、端口1

高速计数器 HSC0、HSC3、HSC4和HSC5

模式 HSC0 HSC3 HSC4 HSC5
 I0.0 I0.1 I0.2 I0.1 I0.3 I0.4 I0.5 I0.4
0 Clk   Clk Clk   Clk
1 Clk  复位  Clk  复位
3 Clk 方向   Clk 方向
4 Clk 方向 复位  Clk 方向 复位
6 Clk增 Clk减   Clk增 Clk 减
7 Clk增 Clk 减 复位  Clk增 Clk 减 复位
9 相位A 相位B   相位A 相位B
10 相位A 相位B 复位  相位A 相位B 复位

高速计数器HSC1和HSC2

模式 HSC1 HSC2
 I0.6 I0.7 I1.0 I1.1 I1.2 I1.3 I1.4 I1.5
0 Clk    Clk
1 Clk  复位  Clk  复位
2 Clk  复位 启动 Clk  复位 启动
3 Clk 方向   Clk 方向
4 Clk 方向 复位  Clk 方向 复位
5 Clk 方向 复位 启动 Clk 方向 复位 启动
6 Clk 增 Clk 减   Clk 增 Clk 减
7 Clk 增 Clk 减 复位  Clk 增 Clk 减 复位
8 Clk 增 Clk 减 复位 启动 Clk 增 Clk 减 复位 启动
9 相位 A 相位 B   相位 A 相位 B
10 相位 A 相位 B 复位  相位 A 相位 B 复位
11 相位 A 相位 B 复位 启动 相位 A 相位 B 复位 启动

指令

布尔指令 计算、递增和递减指令
LD BitLDI BitLDN 位LDNI 位 装载装载立即点装载Not(非)装载Not(非)立即点 +I IN1, OUT+D IN1, OUT+R IN1, OUT 整数、双整数或实数加法IN1+OUT=OUT
A 位AI 位AN 位ANI 位 AND(与)AND(与)立即点AND Not(与非)AND Not(与非)立即点 -I IN1, OUT-D IN1, OUT-R IN1, OUT 整数、双整数或实数减法OUT-IN1=OUT
O 位OI 位ON 位ONI 位 OR(或)OR(或)立即点OR Not(或非)OR Not(或非)立即点 MUL IN1, OUT 整数乘法(16*16->32)
LDBx IN1, IN2 装载字节比较结果
IN1 (x:<, <=,=, >=, >, <>I) IN2 *I IN1, OUT*D IN1, OUT*R IN1, IN2  整数、双整数或实数乘法IN1 * OUT = OUT
ABx IN1, IN2 字节比较 AND(与)结果
IN1 (x:<, <=,=, >=, >, <>) IN2 DIV IN1, OUT 整数除法(16/16->32)
OBx IN1, IN2 字节比较 OR(或)结果
IN1 (x:<, <=,=, >=, >, <>) IN2 /I IN1, OUT/D, IN1, OUT/R IN1, OUT 整数、双整数或实数除法OUT / IN1 = OUT
LDWx IN1, IN2 装载字比较结果
IN1 (x:<, <=,=, >=, >, <>) IN2 SQRT IN, OUT 平方根
AWx IN1, IN2 字比较 AND(与)结果
IN1 (x:<, <=,=, >=, >, <>) IN2 LN IN, OUT 自然对数
OWx IN1, IN2 字比较 OR(或)结果
IN1 (x:<, <=,=, >=, >, <>) IN2 EXP IN, OUT 自然指数
LDDx IN1, IN2 装载双字比较结果
IN1 (x:<, <=,=, >=, >, <>) IN2 SIN IN, OUT 正弦
ADx IN1, IN2 双字比较 AND(与)结果
IN1 (x:<, <=,=, >=, >, <>) IN2 COS IN, OUT 余弦
ODx IN1, IN2 双字比较OR(或)结果
IN1 (x:<, <=,=, >=, >, <>) IN2 TAN IN, OUT 正切
LDRx IN1, IN2 装载实数比较结果
IN1 (x:<, <=,=, >=, >, <>) IN2 INCB OUTINCW OUTINCD OUT 字节、字或双字递增
ARx IN1, IN2 实数比较 AND(与)结果
IN1 (x:<, <=,=, >=, >, <>) IN2 DECB OUTDECW OUTDECD OUT 字节、字或双字递减
ORx IN1, IN2 实数比较 OR(或)结果
IN1 (x:<, <=,=, >=, >, <>) IN2 PID TBL, LOOP PID 回路
NOT 堆栈求非 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
EU 上升沿检测 TON Txxx, PTTOF Txxx, PTTONR Txxx, PT 接通延时定时器关断延时定时器有记忆接通延时定时器

楼主:
ED 下降沿检测
= 位=I 位 输出输出立即点 CTU Cxxx, PVCTD Cxxx, PVCTUD Cxxx, PVBITIM OUTCITIM  IN, OUT 增计数减计数增/减计数开始间隔时间计算间隔时间
S 位, N 置位范围 实时时间时钟指令
R 位, N 复位范围 TODR TTODRX  T 读取实时时钟读取实时时钟(扩展)
SI 位, N 置位立即点范围 TODW TTODWX T 写入实时时钟写入实时时钟(扩展)
RI 位, N 复位立即点范围 程序控制指令
LDSx IN1, IN2 装载字符串比较结果 END 程序有条件结束
 IN1 (x: =,  <>) IN2 STOP 转入 STOP(停止)模式
ASx IN1, IN2 字符串比较 AND(与)结果 WDR 看门狗复位(300 毫秒)
 IN1 (x: =,  <>) IN2 DLED IN 诊断 LED
OSx IN1, IN2 字符串比较 OR(或)结果 JMP N 跳转至定义的标签
 IN1 (x: =,  <>) IN2 LBL N 定义要跳转至的标签
ALD  AND(与)装载 CALL N [N1,...]
 调用子程序[N1, ... 最多为16个选用参数]
OLD  OR(或)装载 CRET 从 SBR 有条件返回
LPS 逻辑压栈(堆栈控制) FOR INDX,INIT,FINALNEXT For/Next 循环
LRD 逻辑读取(堆栈控制) 顺序控制继电器
  LSCR N 装载
LPP 逻辑出栈(堆栈控制) SCRT N 转换
LDS N 装载堆栈(堆栈控制) CSCRE 有条件结束
AENO AND(与)ENO SCRE 顺序

传送、移位和循环指令 表格、查找和转换指令
MOVB  IN, OUT 传送 字节            ATT DATA, TBL 在表格中增加数据
MOVW  IN, OUT   字 LIFO TBL, DATA 从表格中获取数据
MOVD  IN, OUT   双字 FIFO TBL, DATA
MOVR  IN, OUT   实数
BIR  IN, OUTBIW  IN, OUT 传送字节立即 读取   写入 FND= TBL, PTN, INDXFND<> TBL, PTN, INDX 在表格中查找与比较相符的数据值
BMB  IN, OUT, N 块传送 字节 FND< TBL, PTN, INDX
BMW  IN, OUT, N   字 FND> TBL, PTN, INDX
BMD  IN, OUT, N   双字
SWAP  IN 字节交换 FILL IN, OUT, N 用格式填充存储区空间
SHRB  DATA, S_BIT, N 移位寄存器位 BCDI OUTIBCD OUT 将 BCD 转换为整数将整数转换为 BCD
SRB OUT, NSRW OUT, NSRD OUT, N 右移  字节  字  双字 BTI IN, OUTITB IN, OUTITD IN, OUT DTI IN, OUT 将字节转换为整数将整数转换为字节将整数转换为双整数将双整数转换为整数
SLB OUT, NSLW OUT, NSLD OUT, N 左移  字节  字  双字 DTR IN, OUTTRUNC IN, OUTROUND IN, OUT 将双字转换为实数将实数转换为双整数将实数转换为双整数
RRB OUT, NRRW OUT, NRRD OUT, N 循环右移 字节   字   双字 ATH IN, OUT, LENHTA IN, OUT, LENITA IN, OUT, FMTDTA IN, OUT, FMRTA IN, OUT, FM 将 ASCII转换为十六进制将十六进制转换为 ASCII将整数转换为 ASCII将双整数转换为 ASCII将实数转换为 ASCII
RLB OUT, NRLW OUT, NRLD OUT, N 循环左移 字节   字   双字 DECO IN, OUTENCO IN, OUTSEG IN, OUT 解码编码生成7段码显示格式
逻辑指令  ITS IN, FMT, OUT 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ANDB IN1, OUTANDW  IN1, OUT ANDD IN1, OUT 逻辑 AND(与) 字节    字    双字 DTS IN, FMT, OUTRTS IN, FMT, OUT 将双整数转换为字符串将实数转换为字符串
ORB IN1, OUTORW IN1, OUTORD IN1, OUT 逻辑 OR(或) 字节    字    双字 STI STR, INDX, OUTSTD STR, INDX, OUTSTR STR, INDX, OUT 将子字符串转换为整数将子字符串转换为双整数将子字符串转换为实数
XORB IN1, OUT 逻辑XOR(异或)字节 中断指令
XORW IN1, OUT     字 CRETI 从中断有条件返回
XORD IN1, OUT     双字 ENI 开放中断
INVB OUTINVW OUTINVD OUT 取反 字节 字 双字 (1的补码) DISIATCH INT, EVNTDTCH EVNTCEVNT EVNT 禁止中断连接中断程序到事件分离事件清除中断事件
字符串指令  通信指令
SLEN IN, OUTSCAT IN, OUTSCPY IN, OUTSSCPY IN, INDX, N, OUTCFND IN1, IN2, OUTSFND IN1, IN2, OUT 字符串长度字符串连接复制字符串从字符串复制子字符串在字符串中查找第一个字符在字符串中查找字符串 XMT TBL, PORTRCV TBL, PORTNETR TBL, PORT NETW TBL, PORTGPA ADDR, PORTSPA ADDR, PORT 自由口发送自由口接收信息网络读网络写获取端口地址设置端口地址

高速指令
HDEF HSC, MODEHSC NPLS  Q 定义高速计数器号激活高速计数器输出脉冲

网友A(2014-02-26):
很实用,值得推荐!!!!

网友B(2014-04-08):
好用。不收费。是咱学工控的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