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启动三相电机正反装怎么接?

楼主(2013-09-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指点:
三相异步电机380V 我用单相电220V 三角形接法 加上电容 ,三相异步电机是0.55千瓦,现在已经通电试了。发现电机反转。我怎么调整接线,让电机正转?

现在怎么接实现正转?

接线图如下:

网友A:
1.把U2与V1之间的短接片取下,将取下的短接片接到U1与V1之间。

2.将接到U1的L线改接到U2上,再将N线接到U1或V1上。

经过上述改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把U2与V1之间的短接片取下,将取下的短接片接到U...

不好意思还忘了一步:3.把U1与W2之间的短接片取下,将取下的短接片接到W2与U2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