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连接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07):
、、

连接线没有问题,刷新后出来的是这个符号,连了好几次,通信设置也是按着说明来的,我想问问这个问题是哪的原因?出在哪个地方?是PC/PPI电缆的问题还是电脑或者plc的问题?

网友A:
看下线缆是否匹配,是否是干扰问题,重新拔插下试试。

网友B:
不知道你电缆是什么编程电缆;

USB还是232的

解决办法:

      原装编程电缆,USB电缆;

网友C:
也有可能线坏了,去年我用的一根线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能监控就是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D:
把线拔下来,重新 插上试下,一般这样都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线拔下来,重新 插上试下,一般这样都可以解决

我重新拔插过,刷新后就这样,我这不能监控,电脑跟plc就没连上。

网友E:
就在你截图的左下角,有个可以打钩的选项,即“搜索所有波特率”,如图:

你注意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在你截图的左下角,有个可以打钩的选项,即“搜索所有波...

选择了 搜索所有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电缆是什么编程电缆;USB还是232的解决办法...

用的是无线模式的PC/PP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