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机械上钻孔问题

楼主(2013-09-07):
我们用4mm、6mm、8mm等螺钉紧固零件,比如8mm的孔用6.7mm钻头钻孔,8mm的丝攻攻丝,这个6.7mm的钻头选择有什么规律?为什么不选用7mm、7.5mm的钻头钻孔呢?

网友A:
根据螺纹牙的深度确定的,与之配合的螺钉的螺纹牙高又是国家标准规定的,所以底孔直径是有一定范围的,具体查看国家螺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螺纹牙的深度确定的,与之配合的螺钉的螺纹牙高又是国...

有道理,你机械出生?

网友B:
这个事我经常用干,6mm的孔就用5mm的钻头先打孔,再用6mm的丝攻攻丝,

网友C:
根据螺栓的螺距选择钻头钻孔,钻头大小=螺钉外径-螺距

M8*1.25,M10*1.5     M12*1.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螺栓的螺距选择钻头钻孔,钻头大小=螺钉外径-螺距M...

这个直接,谢谢

网友D:
4楼的回答很精准,赞一个!

网友E:
平时攻丝也没怎么注意,看着比丝锥小点的钻头用了

网友F:
0.85的直径做底孔。大的手攻不动,你别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根据螺栓的螺距选择钻头钻孔,钻头大小=螺钉外径-螺距M...

网友H:
主要是螺纹牙型高度,还有就是钢件钻孔稍大一点,铸铁钻孔稍小点。

网友I:
QHLIU68 根据螺栓的螺距选择钻头钻孔,钻头大小=螺钉外径-螺距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