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池达人?锂电池怎样使用充电点衰减最少。

楼主(2013-09-07):
1每次用到5%以下再充满电
2每次用到5%以下再充电,不充满
3不管还有多少电,空了就充,充满
4不管还有多少电,空了就充,不充满

这几种方式那个更好?

网友A:
锂离子电池最影响寿命的是过冲和过放电,注意这两样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离子电池最影响寿命的是过冲和过放电,注意这两样就行了

手机电池怎么保养好啊
我手机电池快出问题了

网友C:
手机电池,不能边冲边用
充满后再用,用完后立马充满电
不用时也得充满电

一至三个月再充一次电(对于不用的电池)

网友C:
建议用完了再充,但是要立即冲,不要等的时间太长了。

长时间亏电对电池寿命有损。

网友D:
只要你坐在电脑前就把数据线插上,保持充电状态,充电的事由电池上的保护电路处理。接、打电话多长时间都不怕,带着充电线呢。别听那些假行家的宣传“充电不能打电话”。锂电充电、放电走二条道,分别有二个MOS管控制,充满时,充电控制的MOS管关断,没有浮充。

锂电要求不过放、不过充。过充、过放都由自身的保护电路控制,但是放净再充,充电电流会很大,对电池寿命和保护电路都不利。所以保持电池电压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