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能否实现控制角度

楼主(2013-09-07):
楼主在车间里实习,看到数控机床换刀的电机可以调整换刀角度,但电机外观看上去又不像伺服电机,是不是普通电机也能控制转角呢

网友A:
控制转角不一定直接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有可能机械部分安装了离合器等部件呢。

网友B:
仅仅用普通电机是无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转角不一定直接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有可能机械部分安...

但是这个轴可以通过人机界面看到编码器旋转的角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说明装了编码器。

2.编码器 也有不装电机上的,有可能装减速机上的,普通电机带刹车就可以快速停车。

3.一般来说数控的都是伺服电机。

网友C:
电动刀架有位置控制,普通电机用霍尔或光电检测位置,精度由机械装置保证。伺服刀架是用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编码器反馈。

网友D:
普通电机可以实现的,通过减速箱将速度把刀架速度降低,然后随便用编码器或者接近开关都可以实现刀架定位。关键在于机械部分,这玩意改过不知道多少个了。

别把伺服或者数控的东西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E:
可以,变频器加编码器

网友F:
普通电机带点其他外接设备是可以的

网友G:
普通电机啥也不带的话,是无法做到角度控制的

网友H:
普通三相异步交流电机驱动,刀架上装有4个霍尔检测开关(4把刀),检测所选刀具是否到位,到位后必然机械刀架必然又个过冲,此时电机再反向旋转并机械锁紧,然后电机断电停止。

此为上图换刀过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普通电机可以实现的,通过减速箱将速度把刀架速度降低,然...

 高,高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普通...

网友K:
普通电机通过变频器加装编码器也可以实现角度控制,但是一定要选择质量过关的电机,否则影响效果,电机过热

网友L:
电机只不过是个执行者。至于执行得怎么样,是需要有另外的东西监视的。至于监视出来了又怎样,是需要另外的东西控制这个执行者。

所以这上面就出现了执行;监视;控制,三方面东西。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控制转角不一定直接电机转动一定...

假装编码器了

网友N(2014-01-06):
引用 网友A:
1.说明装了编码器。2.编码器 也有不装电机上的,有可...

网友O(2014-02-17):
普通电机不能实现位置定位,加上反馈信号(编码器)就可以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