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传感器信号问题

楼主(2013-09-07):
大家好,有一称重传感器是输出0-200MV的信号,我有一个台达01LC的称重模块,软件里的灵敏度最高到6MV/V,01LC的激励电压是5v,这样只能达到20MV左右的范围,传感器的负载重量再增加就测不到了,各位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用一个信号PT进行处理然后在输入检测。

网友B:
电阻分压。

网友C:
设计错误,只能加信号转换器来弥补设计错误

楼主:
没有办法了,传感器是旧的。。如果接电阻的话要接个多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