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信号问题

楼主(2013-09-07):
大家好,有一张力传感器是输出0-200MV的信号,我有一个台达01LC的称重模块,软件里的灵敏度最高到6MV/V,01LC的激励电压是5v,这样只能达到20MV左右的范围,传感器的负载重量再增加就测不到了,各位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如果是线性的,可用电阻分压啊!

网友B:
这属于设计时选型错误,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和PLC允许接收的信号不一样

要么加个转接箱,把信号处理一下。自己加电阻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