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X Developer 问题

楼主(2013-09-07):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公司设备用的三菱的PLC  厂家走的时候留有程序及编程软件  GX Deve|oper

但我将编程软件安装后,厂家留的程序我是可以看到,但是不能修改,修改之后,不能进行变换,提示

是:无法与pLC通讯。是不是不支持离线编辑,还是有什么设置?请知道的师父指点指点,我只是想了解

一下这个软件及三菱PLC。

网友A:
请在工具菜单下选择设定,然后再随后的对话框中选择转换但不写入PLC。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正品三菱的

如果是仿品,操作上可能与三菱的不同。

是不是需要修改程序呢?

你把PLC里的程序读到电脑里,然后修改后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工具菜单下选择设定,然后再随后的对话框中选择转换但...

感谢楼上的提示:我这个软件工具菜单下没有 设定子莱单,其他的子菜单好象也没有。

网友C:
请在"工具"菜单下选择"选项",然后在“运行时写入设置”对话框中可选择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D:
可参照1楼、4楼所说;

没安装该软件,未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请在工具菜单下选择设定...

您需要仔细阅读GX Developer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如此热心的回贴,不胜感激,我一会再试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试了一下,可以修改了,我又进了一小步

网友E:
一楼说的很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