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控制柜

楼主(2013-09-07):
   这个柜子里面的PLC是S7200的,然后挂了好多扩展模块,外带触摸屏操作面板,然后还和DCS通讯了。在触摸屏和DCS上皆可以操作设备,现场启动后---切换到远程DCS启动,现场设备不会停止。

网友A:
很漂亮的!S7-200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S7-200的哦!

网友C:
最好是切换就地远程时不要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楼主:
        昨天凌晨准备启动这个设备,然后无法正常启动,开始是施工单位的去折腾--人家想找国内厂家来了,说是程序有问题,后面找俺去瞧了瞧,检查了下,其实程序没问题,只是仪表压缩风管堵了,所以单独试气动阀阀可以打开,几个同时工作--压力就不够了,拆开手动阀,用螺丝刀捅了捅,压力够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凌晨准备启动这个设备,然后无法正常...

高手往往就是这样,用起子敲敲打打,问题就解决了。

好久不见走走哥了。

网友E:
布线还是挺规矩的,不错

网友F:
左上方那是什么模块啊;西门子200还是可以的;

网友G:
这柜子里的排线看着真舒服

网友H:
226,带的模块数量就差一个到达最大数量,不知5V电源?

网友I:
  200 如何和 DCS 系统 通讯 ?  DCS 是什么控制系统 ?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

网友K:
我们公司的新项目都用s7-1200代替s7-200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左上方那是什么模块啊;西门子200还是可以的;

电源模块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