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接近开关的型号

楼主(2013-09-08):
   如题     需要一种接近开关的型号,要求220供电,三线制,一常开一常闭,灵敏度5mm.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每一种牌子的型号都不同,看你要什么牌子的。如果一般的就去机电市场问下,符合要求的很多的

网友B:
我用的几乎全是DC24V的接近开关

网友C:
楼主提的问题不切实际啊!3线220v,还有一开一闭,试问怎样做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提的问题不切实际啊!3线220v,还有一开一闭,试...

 是啊   我也在纠结哦。想要一开一闭还要220v供电,是不是还要再加两条线呢?可是设备不容许增加线呀

网友D:
欧姆龙有:AC220V供电;四线制;1NO;1NC

网友E:
我们用的就是你这种接近开关,牌子是北京比杜克,质量不错,直接上北京比杜克的网站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产品了。

网友F:
220供电,极不安全,建议改DC24V

网友G:
3线220v,还有一开一闭

220V,两组信号,三根线,有这样的产品么?

楼主: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问题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就是你这种接近开关,牌子是北京比杜克,质量不错...

 您好   您还记得型号吗?非常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有:AC220V供电;四线制;1NO;1NC

   谢谢您。有具体型号没?

网友H:
用DC24的传感器控制一个DC24V的继电器,用继电器再输出一开一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DC24的传感器控制一个DC24V的继电器,用继电器...

    这样做好是好,就是增加导线不容易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