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CPU间的DP通讯

楼主(2013-09-08):
      PLC全部为313C-2DP,三个CPU,一主两从,现在要求,通讯中断主站和从站的DP线断了找不到从站时,主站仍CPU继续运行,现场把OB82,OB86,OB121,OB122的空程序都下载了,可是还是停止状态,不运行,指示BF红灯亮(应该是正常,找不到从站硬件),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三个站全是313C-2DP吗?弱弱的问一下,组态有问题吗?比如主/从有没有设对。

网友B:
请把诊断缓冲区的内容贴出来,那就是停机的原因

网友B:
还有一点,你现在硬件正常的情况下,仍然发生停止错误的话,证明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组态配置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