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周擂台-Super32-L60x 系列RTU-第9期(已结贴)

楼主(2013-09-08):
讨论主题:

      Super32-L60X系列产品是Super32系列中的高性能RTU,它们集成了AI、AO、DI、DO、PI、PO等I/O通道及RS232、RS485、双以太网接口可构建10M/100M自适应双重冗余工业现场以太通讯网络,并且具有WEB功能。该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长输管线等对通信具有更高要求的行业SCADA系统中。

典型应用
      Super32-L60X 系列RTU 在长输管线中的应用
       在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中会有大量的阀室。这些阀室所处地点大多十分偏远,交通不便,这就对控制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系统的通信可靠性,长输管线一般采用双光纤以太网。Super32-L60X 系列RTU 具有双以太网接口,可应用于双网络系统。
       Super32-L60X 系列RTU 平均无故障时间长达50 万小时,性能稳定可靠,完全可满足长输管线对系统可靠性的要求。Super32-L60X 系列RTU 运行功率小于2W,在采用太阳能供电时,同样的工作要求下所需的太阳能板面积及蓄电池容量要小于其它同类控制器。

技术参数:

详细请参考http://www.echocontrol.com/pro_list/typeid/1/infoid/56.html

请您谈谈哪些应用需要使用双网络通信?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7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7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80MP;

二等奖2名,奖40MP;

三等奖4名,奖10MP;

活动发奖:MP评奖后由论坛统一发放。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62971668转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Super32-L31x 系列扩展IO产品参数-第8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251_1.shtml

Super32-L30x 系列RTU产品参数 -第7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2807_1.shtml

Super32-L20x 系列RTU产品参数 -第6期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2627_1.shtml

网友A:
访问电信服务器自动使用电信线路,而访问网通服务器时自动使用网通线路  上网的朋友基本都清楚,北方网通与南方电信的互联网通信存在瓶颈,且不去说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这确实给互联网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从服务器以及IDC运营的角度来说,出现了很多双线路机房,通过部署电信、网通双线路,满足用户对双线路的实际使用需求。

一般来说,有双ip双线路,单ip双线路,CDN双线路,BGP单ip双线路这样的几种双线路接入解决方案。
简单的介绍一下:
1、双ip双线路。服务器配置2块网卡,分别配置电信、网通不同的ip地址。在服务器上配置路由表,实现服务器访问电信和网通各自不同的ip的时候,分别走不同的通道。另一方,用户通过唯一的域名来访问服务器,而域名解析的时候,通过实施对不同的ip地址请求返回不同的服务器ip的方法来实现,网通用户请求域名时返回网通的ip,电信用户请求域名时返回电信的ip,这也就是所谓的智能dns解析。

2、单ip双线路。服务器配置1块网卡1个ip,或者是电信的ip、或者是网通的ip。通过路由器上配置路由表来实现双线路访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对服务器进行配置,而缺点是这样的配置,实际上只解决了半边通信的双线路访问,无法对用户在访问服务器时提供正确的路由通道。所以这样的方案一般只是过渡方案。

3、CDN双线路。记得我当年还加入过一个CDN的联盟呢。呵呵。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也就是互联网内容分发网络,基本的概念就是制作大量的站点镜像,比如北京有服务器,这时候在南京放个镜像服务器,广州也放一个镜像服务器,然后通过智能dns解析让北京的用户访问北京的服务器,南京的用户访问南京的服务器缓存,以此类推。貌似新浪之类的大型门户网站就是这么做的。CDN的好处是容易部署,可扩展性强,缺点就是镜像缓存技术对于静态页面方式的网站,比如门户网站支持度是非常高的,但对于基于动态更新的网站,基本就无用武之地了。

4、BGP单ip双线路。BGP(Border Gateway Protocol)边界网关协议。BGP具体的功能就是控制路由的传播和选择最佳路由。这个双线路的实现必须是IDC机房运营商与电信、网通能够达成合作协议,通过骨干网络的路由器来给予最优路由选择,所有的一切,对于服务器和用户都无任何负担。服务器仅需单ip且效果最佳。但是这样的合作谈判又怎么会那么容易。所以目前这样的基于BGP的解决方案基本都是针对绝对的高端用户提供的。

上面给大家介绍了双线路的问题,那么今天具体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双线路联网的另一个重要的网络应用。也就是针对客户端群体的双线路访问。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情况下,公司、网吧或者个人在家里,常常因为申请了电信的上网线路,就会导致网通的访问变慢,而申请了网通,则访问电信又会很慢。干脆申请两条线路,一条电信宽带,一条网通宽带吧。又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接起来。其实在这样的应用中,通过双网卡双ip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双线路自动识别。

下面来说说具体如何操作。以我的电脑为例给大家做个演示。
我使用了2条宽带,一条电信线路,一条网通线路,带宽分别是1M。
我自己呢也有两个网卡,一个有线网卡连接网通,一个无线网卡连接电信线路。
连接网通的网卡,ip设置为:192.168.1.111,网关设置为192.168.1.1
连接电信的网卡,ip设置为:192.168.0.111,网关设置为192.168.0.1  上面给大家介绍了双线路的问题,那么今天具体想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双线路联网的另一个重要的网络应用。也就是针对客户端群体的双线路访问。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情况下,公司、网吧或者个人在家里,常常因为申请了电信的上网线路,就会导致网通的访问变慢,而申请了网通,则访问电信又会很慢。干脆申请两条线路,一条电信宽带,一条网通宽带吧。又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接起来。其实在这样的应用中,通过双网卡双ip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双线路自动识别。 下面来说说具体如何操作。以我的电脑为例给大家做个演示。我使用了2条宽带,一条电信线路,一条网通线路,带宽分别是1M。我自己呢也有两个网卡,一个有线网卡连接网通,一个无线网卡连接电信线路。连接网通的网卡,ip设置为:192.168.1.111,网关设置为192.168.1.1 连接电信的网卡,ip设置为:192.168.0.111,网关设置为192.168.0.1

我在命令行下,用route print命令查看一下当前默认的路由表:
注意看最下面一行:Default Gateway:192.168.1.1
这句的意思就是默认网关,一台电脑只有一个默认网关,所有的数据包都是先发往这个网关地址。根据显示,192.168.1.1代表我的网通的那条线路,也就是所有的数据包都会自动优先从网通线路走。可能有线网卡比无线网卡的优先级高的原因吧,系统默认将有线的网通通道的地址设置为默认网关了。
暂停一下,整理一下思路。

要通过双网卡双ip方式实现双线路,我们需要修改电脑中的路由表,可以用以下两种规。
1、默认网关设置为网通线路的ip,然后将电信网络的网段路由手工添加到路由表记录中,
让访问电信ip时,根据路由表规则,让这些访问都通过电信线路出去,达到目的。
2、默认网关设置为电信线路的ip,然后将网通的网段路由手工添加到路由表记录中,当访问网通ip时,则根据路由表规则,让这些访问都通过网通线路出去,达到目的。
由于电信的网段数量比网通的多的多,所以我们用第二种规则,也就是:默认网关设为电信,其它访问网通ip的时候,通过路由表控制,迫使数据从网通通道出去。
整理完思路之后,我们就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默认网关设置成电信网络的192.168.0.1这个地址,而不是网通的192.168.1.1这个地址。
这样操作:
网卡,我找到无线网卡(电信线路的那个),右键属性——TCP/IP属性——高级

  找到默认网关,将默认网关的跃点数设为1。

这时候我们再route print看看

 注意看最下面一行:Default Gateway:192.168.0.1
看看默认网关,已经变成192.168.0.1,也就是电信线路了。下面我们开始继续工作。
接下来要把网通的网段添加到路由表里面咯。
用这样的命令
route add 61.156.0.0 mask 255.255.0.0 192.168.1.1
比如这条命令,就指定了将61.156.0.0 这个网段的通讯全部设置为从192.168.1.1 网通线路走。
网通的段虽然比电信的少,但写出来也是呼啦一堆。所以这里准备了一个批处理文件,2000/xp/2003直接运行就ok。
对了,route add命令是添加临时的路由记录,重启后,就清空了,如果想永久生效,用下面的命令:
route -p add 61.156.0.0 mask 255.255.0.0 192.168.1.1
当然,你下载之后呢可以自己修改批处理文件。
删除路由记录也非常方便。用下面的命令:
route delete 61.156.0.0
最后我们来看看实际效果对比吧。首先说明,我地处南京,属于南方用户,电信、网通线路带宽均申请的是1M 线路,也就是说,最佳下载速度在120k左右。
1、当我只开启电信线路时,进行网络测速,分别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节点下载,可以看到:
从电信下载的速度每秒82.1k,从网通下载的速度20.3k。

  2、接下来,我只开启网通线路,进行网络测速,分别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节点下载,可以看到:
从电信下载的速度每秒6.3k左右,从网通下载的速度86.5k。

   3、最后,是当我启用了双线路策略之后,两条线路同时打开进行测速的结果:从电信下载的速度每秒103.3k左右,从网通下载的速度88.8k。

网友B:
W77E58在RTU遥信单元中的应用

因W77E58的外部中断INT2~INT5只有边沿触发方式,为简化程序设计,外部中断INT0~INT5全部设置成沿触发方式,并且由软件来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

W77E58的P2口作输出用,控制8片SN74245的G端(19脚),完成8个8路开关状态信号通道选择工作。

串行口0、1经光电隔离后通过MAX487E芯片与RTU系统进行双RS485网通道。在任一网络发生通信故障时,将其工作由另一通信网络来兼任,完成监测状态、电能脉冲累积计数、SOE的数据上传和定值以及GPS时钟校对等数据下传。

2个串行通信速率都为19.2kbps。制定通信协议时很好地考虑了W77E58硬件的多机通信自动地址识别功能。

协议第1字节是接收单元地址帧,为9位数据格式,最后1位(数据/地址识别位)为1。通信初始化时,将串行口设置成通信方式3,且SM2位置1, SADDR=单元地址号,SADEN=0XFFH。这样,遥信单元只有在接收到与本单元地址号相同的地址帧时,才产生中断。中断程序再将通信设置成通信方式1,中断接收随后的8位格式数据。本次通信完成后,再将通信设置成通信方式3。

经过以上处理,遥信单元不再被众多无关通信打扰,大大减少了系统的时间开销。

扩展1片24C32 EEPROM芯片,用于遥信单元定值和掉电状态数据以及单元地址号等需要保存的数据的存放。

因RTU系统对各遥信单元时钟的准确性要求严格,单元机晶振选用稳定性较高的4脚方形MHz晶体振荡器,并每隔1分钟进行1次GPS广播对时,以统一RTU系统中各遥信单元的软件时钟。

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处理,系统设计达到了产品整体性能要求,很好地满足了成本控制的需要,批量应用效果良好。

3 W77E58使用注意事项

①在使用MOVX指令访问W77E58内含的1KB SRAM前,须用MOV PMR,#01H指令给PMR寄存器赋值01H,以选择使用内部1KB SRAM区。

②串行口1只能使用定时器1作为其波特率发生器;而串行口0既可以使用定时器0,也可以使用定时器1。若使用时2串口通信波特率相同,则可以同时使用定时器1,从而减少占用1个定时器0。

③W77E58的外部中断INT2~INT5只有边沿触发方式,但可分别设置成硬件或软件清除外部中断标志位。

④使用时,数据指针DPTR到底是DPTR0还是DPTR1由DPS.0位来决定。

当DPS.0=0时,选择DPTR0;

当DPS.0=1时,选择DPTR1。

DPS.0位不能用位指令来操作。如:SETB DPS.0指令不能达到将DPS.0位置1选择DPTR1的目的,而必须使用MOV DPS,#01H指令。

双数据指针在对内含的1KB SRAM中(对片外扩展的RAM也是一样)进行数据块的移动时显得非常灵活方便。请看下面1段程序使可知较双数据指针的优越性。

MOV PMR,#01H ;使用内部1KB
MOV R2,#CNT ;移动块的长度
MOV DPS,#00H ;选择DPTR0
MOV DPTR,#DHDL ;移入地址
MOV DPS,#01H ;选择DPTR1
MOV DPTR,#SHSL ;移出地址
LOOP;
MOVX A,@DPTR ;移出地址数据到A
INC DPTR ;DPTR1+1
MOV DPS 。#00H ;选择DPTR0
MOVX @DPTR,A ;A数据到移入地址
INC DPTR ;DPTR0+1
MOV DPS 。#01H ;选择DPTR1
DJNZ R2,LOOP ;R2-1≠0,继续

⑤W77E58在工作时易产生较大开关噪声,影响系统工作电源。建立使用时在VDD脚就近并联1个0.1μF瓷介电容和1个47μF钽电容后再串联1个JSZ-S62多孔EMI吸收磁珠到系统工作电源,以使系统具有更好地电磁兼容性。

网友C:
        由于公路网要求的测控距离远,桥梁和涵洞等设施的测控点数量多,建设专用的远程测控通信网络投资过大。RTU远程通信模式非常适合公路交通数据测控,但是常规RTU的应用需要支持GPRS服务的GSM 网络的覆盖,而国内部分公路网还没有完全实现GSM 网络覆盖。此外,RTU测控接口种类和数量不能满足要求,制约了RTU在公路交通中的应用。本案例所研究的公路监测GPRS RTU,通过接口扩展和设立通信协议的方法,使RTU能够与分布在无GSM 网络覆盖区域的工业总线网络、光通信网络及无线通信网络进行通信,从而使RTU的监控范围得以延伸,为建立公路网SCADA系统提供物质与技术基础。

公路监测RTU的组成结构

  远程测控终端RTU通过GPRS无线数传模块完成与远程控制中心的通信,利用接口扩展模块实现与工业总线网、光通信网或无线通信网络的节点控制器或测控模块进行通信。

RTU的主要模块包括微处理器、GPRS模块及串口扩展模块,说明如下:

(1)微处理器(MCU)

  微处理器主要作用是对各接口进行控制,实现各接口与GPRS模块的通信,此外还需对通信数据进行处理。

  由于SCI接口协议简单且易于实现,微处理系

统及模块间进行通信时常选择这种接口方式。如常用的GPRS模块标准的通信接口采用的就是SCI接口。为了实现将本地网络与GSM 网络连接起来的目的,RTU的微处理器最好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SCI接口。

  RTU处理器采用的是MC9S12XS128处理器,该处理器为16位微处理器,采用$12X V2 CPU内核,可运行在40MHz总线频率上,集成128KB的flash存储器及8K的RAM 存储器,两个SCI串口通信模块,达到RTU控制及通信要求。此外,该处理器还集成有1个CAN总线模块,1个SPI端口模块,经过相应的软件和硬件支持可以使RTU直接用CAN或SPI网络。由于MC9S12xS128处理器拥有两个SCI接口,因此设定一个SCI接口完成与GPRS模块的数据通信,另一个与SCI展模块进行连接,实现数据检测端的通信。

(2)GPRS模块

  公路监测远程测控终端RTU通过GPRS无线数传模块实现与控制中心的远程通信。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是一种基于IP的移动分组数据承载业务,该业务叠加在GSM 网络上,可以连接Internet和Intranet等网络,并且支持计算机和移动用户的持续连接。GSM采用拨号上网的方式,而GPRS是分组交换技术,因此与GSM 等其他无线通信方式相比,它具有速度高、永远在线、通信资费开销省等特点。

  GPRS无线数传模块采用了本公司的JY-MD模块。

        控制流程的是建立GPRS的服务连接,其工作流程遵循GPRS协议规范。JY-RTU4100支持GSM、TCP、UDP等协议,本系统采用基于DNS服务的TCP协议。建立GPRS连接后,控制器开始扫描并根据通信协议解析各端口的数据,对收到的数据校验后定入端口数据通过GSM 网络向远端传送数据。

  公路监测GPRS RTU针对我国GSM通信网络还没有覆盖全部公路网的现实,通过端口扩展和通信协议设计,使RTU能够在建立公路网的SCADA系统中发挥作用。公路监测RTU充分展现出GPRS技术的高速度、大流量、开销少等特点,达到了设计目的。

网友D(2013-10-16):
干活回来,上论坛看到去年安控擂台的最后两期奖励发了下来,非常高兴,这个可以说有始有终,安控和工控都是负责任的优秀榜样,作为安控擂台的受益者,无以回报,只能通过积极参加安控的活动来表示支持。

这一期擂台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参与者不多,偶来改一改楼层,希望更多的高手参与这个活动中。

这期擂台的题目中提到:
        在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中会有大量的阀室。这些阀室所处地点大多十分偏远,交通不便,这就对-L60X 系列RTU 具有双以太网接口,可应用于双网络系统。

控制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系统的通信可靠性,长输管线一般采用双光纤以太网。

并且说到平常应用中那些用到双网络通讯。

双网络通讯偶的理解实质上就是一个冗余的设计理念,所谓冗余就是基于应用过程的重要性而使用的一种与再用设施一模一样的配置的双设施来实现功能,说白了,这种设计理念就是使用两个相同的设施来实现相同的目的。

冗余的设计理念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当设施出现故障时还有一个设施能够使用,而且出现故障的时候,实现的功能不受影响。这种理念在先进社会以安全为主的倡导下被广泛使用,比如双发战斗机的安全性能就会比单反的高,因此在特别危险的地方比如航母中都是配备双发战斗机。

在工业领域中其实我们也是常常的使用冗余配置,虽然这样的配置投资增大,但是安全性却大大的增加,比如我们在重要的用电负荷中使用两台或者多台同负荷的变压器替代单台变压器,比如我们在铺放电缆中基本上都是铺放一些备用电缆,我们的设备机泵都是双台或者多台配置等等,这些实质上都是冗余的理念。

在工业控制中这种理念同样非常流行,比如先进各种控制系统比如DCS系统的电源都是双路电源,控制器等重要的部件都是冗余配置,而通讯更是如此,我们现在的控制系统越来越趋向于双网络通讯模式,实现一个再用一个热备的功能,控制系统或控制器具有双网络通讯模式和接口,两者物理相互独立实现的功能确实一样,然后两者一个通讯一个热备,比如各种DCS系统机架、卡件之间的数据通讯,DCS系统控制站与服务器、操作站之间的通讯都是通过冗余方式来实现的,而双网络模式就是控制与客户端之间的网络数据交换使用最广的方法。

双网络通讯通过物理相互独立的两套通讯方式,网卡,通讯光缆、网线、交换机来实现功能相同的数据通讯目的,这个在DCS系统应用非常广泛,在PLC系统应用也越来越多,在远距离数据通讯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数据通讯安全性的重要节点。

网友E:
需要使用双网络通讯的地方非常多啊。

比如工业上的环网,有很多都需要双环网。

既能保证可靠度,又能保证冗余。

网友F:
电力远程集中抄表系统(简称“集抄系统”)是基于计算机、通信技术为基础,对电能表进行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的大型信息系统,它是抄表方式的一种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抄表及时率、降低人工抄表差错率、发现用电异常及时报警、同时抄收台区总表可进行线损计算分析。集抄系统由通信网络、系统主站、集中器、采集终端四部分组成。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通信已经成为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系统的构成,通信信道可分为上行和下行,常见的通信方式有:PSTN有线电话网、GPRS无线、光纤通信方式、无线组网及低压电力载波通信方式等。

随着全国范围电网大改造的展开, 如何解决日益庞大的供电网络自动化管理问题已迫在眉睫。利用低压电力载波通信技术来传输用电数据, 实现及时有效收集和统计, 提高电力系统对供电质量监控能力和管理水平, 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一个最佳方案。低压电力线是最为广泛的一种通讯媒介网络, 采用合适技术充分用好这一现成的媒介, 使低压电力线载波抄表系统达到实用化的需求,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低压电力网结构的复杂性、线路高频信号衰减严重,特别是电网各种干扰的随机性和无规律性,加上电力网络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负载性质、负载阻抗值、噪声等都是动态的而不是恒定的,电力载波技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采用无线组网通信方式,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通信网络与用电环境无关,网络稳定可靠,网络内单一节点出现故障不会引起其他节点正常通信故障。为了提高抄表成功率采用电力线载波和无线组网通信方式两条不同通信方式的互为备用的通信信道,充分结合载波与无线各自的优点。采用双模通讯集抄技术,提高日抄表成功率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