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问:三菱fx2n 做多路低频方波输出

楼主(2013-09-08):
大家好,小弟最近刚接触三菱plc 用的是三菱fx2n 想做多路输出低频方波 100Hz以内即可

目前用定时器做震荡器,负载只接了电阻,但是测试输出波形,发现所有上升延时斜的,其他波形可以,另外占空比也不准,20ms周期的 设为百分十五十 半个周期为11ms 另外半个为9ms

不知道怎么弄才能出来标准方波和占空比,用的是三菱晶体管plc

谢谢大家,不胜感激

楼主:
顶,在网上查了资料,很少有这么弄得

网友A:
这样试试。

用高速输出,输出1K脉冲。输出要接5瓦200欧电阻负载电阻(不是限流电阻)。然后Y0直接接X0 。用输入中断计算脉冲数。中断程序中用加一指令计算脉冲数,半个周期脉冲数到达,输出一个Y。一个周期脉冲数到达,复位这个Y。这样的回路可以有好几个。中断里面所有回路处理完之后,用输出刷新指令刷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试。用高速输出,输出1K脉冲。输出要接5瓦200...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那样用定时器构成振荡器没有可以改善的余地了么?

网友A:
你现在只差一个时间单位了。无法再提高了。提高只有提高时间基准的分辩率。但是1毫秒的计时器无几个了。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配合实时刷新指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配合实时刷新指令即可

你好,非常谢谢你的回答,可以再稍微详细些么?

网友C:
我用DELTA的PLC做过楼主的功能。用的是10MS的定时中断。然后再中断程序中翻转输出并立即刷新输出。用示波器测量,波形误差在微秒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