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1PG是否可以并两个驱动器

楼主(2013-09-08):
三菱FX2N-1PG是否可以并两个三菱驱动器?为什么?还有同一个轴用两个伺服马达带动可以不?在编写PLC程式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伺服我没做过

但是矢量控制的变频电机,我做过两个马达拖一个轴的问题,这就是传说中的主从控制“速度控制、力矩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