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 ACS350电机正反转调速接线图

楼主(2013-09-08):
最近因为工作原因想掌握一些关于ABB ACS350变频器的使用,因为在下才疏学浅,还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A:
正反转有很多种实现方法

1,面板控制,这个是不需要接线的,应该不是楼主希望的方式

2,端子控制,这里包括“数字量端子”和“模拟量端子”

3,总线控制,这里需要用到通讯协议,正反转可以通过控制字来实现。

不知道楼主到底是才能够采取哪种方式?

楼主:
哦,谢谢前辈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