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扫描顺序

楼主(2013-09-08):
这是马上自锁还是下一个扫描周期自锁?

网友A:
是下一个扫描周期自锁,准确的说,应该是第一个扫描结束后刷新时,Q0.0由0变1。

网友B:
一楼说得对,的确是下一个扫描周期自锁

虽然程序是从上到下一步步在执行,但是当上面一行执行完毕之后,Q0.0的状态立即被刷新,等下一周期开始执行时,就把Q0.0的状态给了第二行。所以是下一个周期自锁

网友C:
下一个周期自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一个周期自锁...

网友E:
I点输入,才自锁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问的就有问题!什么叫什么时候自锁啊?

如果你问Q0.0触点什么时候闭合,相信大家都很难答错。但你偏偏问什么时候自锁。。。

废话说完,到主题:

扫描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由此可知,当Q0.0的线圈得电后,当前周期中下面的Q0.0触点就闭合了。但因为当前周期的IO不会重新刷新,所以,此时的Q0.0触点闭合是无意义的。

什么时候会有意义?当你松开I0.0的那个周期,这种自锁才会体现出意义。如果你问什么时候自锁,也可以说当你松开I0.0的那个周期自锁。